求助三极管配置电阻的选择,谢谢

楼主(2008-05-05):
如图,p0,p1,p2,接74164移位寄存器,或者单片机的IO,v1,v3,v5为发光二极管(后面还有一级串联的),现在r1到r9的取值比较头疼,经过调试,r4,r5,r6,已经确定,q1,q2,q3也确定使用ss8550,因为9012的饱和压降比较大,发光管点不亮,我的目的就是p0-p2口高电平,v1,v3,v5亮,p0-p2口低电平时v1,v3,v5灭,vcc取值7v左右,p0-p2口接的IC电压已被抬高,所以高电平等于VCC(7V),低电平应该在2V多吧,谢谢大家啊!!!!

楼主:
求助啊1

网友A:
R4、R5、R6的阻止不要超过1K,一般选510欧!

网友B:
v1,v2,v3 如果是高亮的,你选的问题不大

如果是普通亮度的,请所有电阻阻值降低10倍

网友B:
另外,两级放大,纯粹多余。

9012完全没问题。

网友C:
三极管都不用啦,直接用IO驱动.

在你的电路图里:p0-p2口接的IC电压已被抬高,所以高电平等于VCC(7V),低电平应该在2V多吧.
那么,Q4-Q6的基极得接一个1KR的电阻到GND.

楼主:
我有个目的

需要反相,P0,P1,P2输出高电平的时候灯亮,低电平的时候灯灭,发光管都是高亮的大约30-50mA的电流

网友D:
使用7406或者uln2803,可以实现逻辑取反;

网友E:
开机时也亮,压着复位键也全亮~~~不错的想法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