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个程序在AT89C51中运行完全正常,可是在AT89C52中就.....

楼主(2007-03-03):
我有个程序在AT89C51中运行完全正常,可是在AT89C52中就不正常了,好象计时器不工作,不是应该完全兼容吗?请大家给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不会吧,89C51是52的一个子集

是不是芯片坏了

楼主:
我换了几个89C52都是一样的结果

我换了几个89C52都是一样的结果

网友B:
新鲜啊,那具体是怎么个不好用?

听过52的程序写到51上不好用,还没听过51的程序写到52不好的

网友C:
遇见过此类问题,可能是编程器的问题

网友D(2011-05-11):
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吧,可能是编程器的问题,程序就没有下载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