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两相步进电机的驱动程序,请教下

楼主(2008-05-06):
驱动方式: 单相励磁
          1-2相励磁
          2相励磁
Step Motor Drive Mode:

Mode 1: 2-2 Phase Pluse Sequenc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rie color    Brown    Orange      Yellow        Black
                  A+          A-          B+          B-
Clockwise        1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 0
        1       0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
        0       1          0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0       1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0
CouterClockwise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0
               0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0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de 2: 1 Phase Pluse Sequence
Clockwise         1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0
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1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1
CouterClockwise   1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de 3:    1-2 Phase Pluse Sequence

Clockwise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0           1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          1   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1          0     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1          0  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   0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0          0      1
CounterClockwise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0          0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   0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1          0  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1          1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0              1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   "includes.h"

#define        MODE1    1
#define        MODE2    2
#define        MODE3    3
#define        Clockwise            0
#define        Counterclockwise    1

sbit    LED = P1^4;
sbit    SPM0 = P1^0;
sbit    I0   = P1^1;
sbit    SPM1 = P1^2;
sbit     I1 = P1^3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function Protypes
void    System_Initial(void);
void    MotorDriver_Initial(void);
INT8U    MotorRun(INT16U    StartPPS, INT16U EndPPS, INT8U    DriveMode, INT8U direction);
void    StepPhasing(void);

//Global variables
INT8U    mode;
INT8U    dir;
INT8U    phase;
INT16U    cnt_start;
INT16U    cnt_end;

void    main(void)
{

    MotorDriver_Initial();
    System_Initial();
    if(MotorRun(100, 110,    MODE3, Counterclockwise)==0)
        LED = 0;
    P1 = 0;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System Resource Inital
void    System_Initial(void)
{
    //config Timer0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MOD = 1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name:    MotorDriver_Initial
desc:    Initial the driver
pars:    no
rets:    no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MotorDriver_Initial(void)
{
    I0 = 0;
    I1 = 0;
    SPM0 = 0;
    SPM1 = 0;
    LED = 1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name:    MotorRun
desc:    config the motor mode and its pars
pars:    StartPPS, EndPPS, Mode, Direction
rets:    stat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8U    MotorRun(INT16U    StartPPS, INT16U EndPPS, INT8U    DriveMode, INT8U direction)
{

    if(StartPPS >1000 || StartPPS <100)
        return    0;
    if(EndPPS <100 || EndPPS > 2500)
        return    0;

    cnt_start = 65535 - 1000000/StartPPS;
    cnt_end      = 65535 - 1000000/EndPPS;
    TH0 = cnt_start/256;
    TL0 = cnt_start%256;

    mode = DriveMode;
    dir  = direction;
    if(direction==Clockwise)
        phase = 1;
    if(direction==Counterclockwise)
        if(mode!=3)
            phase = 4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phase = 8;

    TR0  = 1;
    return    1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Timer0 interrupt isr
void    Timer0_isr(void)    interrupt 1 using 0
{

    TR0 = 0;
    TF0 = 0;

    if(cnt_start!=cnt_end)
    {
        cnt_start += 1;
        TH0 = cnt_start/256;
        TL0 = cnt_start%256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TH0 = cnt_end/256;
        TL0 = cnt_end%256;
    }

    StepPhasing();
    TR0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name:    StepPhasing
desc:    motor step phasing according to Run Mode
pars:    no
rets:    no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StepPhasing(void)
{
    if(mode==MODE1)
    {
            I0 = 1;
            I1 = 1;
            switch    (phas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1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2 +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2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3 -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3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4 -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4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1 +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   : break;
            }

    }
    else if(mode==MODE2)
            switch    (phas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1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2 + (dir<<1);
//disable coil B, current from A+ ---->A-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2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3 - (dir<<1);
//disable coil A, current from B+ ---->B-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disable coil B, current from A- ----->A+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3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4 -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disable coil A, current from B- ----->B+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4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1 +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   : break;
            }

    else if(mode==MODE3)
            switch    (phas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1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2 + dir*6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2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3 -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3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4 -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4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5 -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5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6 -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6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7 -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7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8 - (dir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8:
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 = 1 + dir*6;
                    I0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I1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SPM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   : break;
            }

}

请教下,在将启动频率PPS加载到定时器时,怎样避免
            cnt_start = 65535 - 1000000/StartPPS;
中的除法运算,这样的语句在51中执行的太慢还站代码空间

楼主:
从KEIL中COPY过来,排版怎么这么乱

网友A:
TAB捣的乱

楼主:
谢谢HWM老师指点

网友B:
学习中啊

自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