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了个FM25CL64挂在单片机上?担心数据受干扰丢失?有什么好办

楼主(2008-05-06):
 以前偶用AT24C04,外接硬件WP时数据从来出过问题,后来把WP去掉了(直接设置为无效电平),数据有时候就被修改的一塌糊涂;
 现在这个FM25CL64和24c04差不多,就是多了一个软件保护配置,我现在的接法就是直接WP通过100K电阻下拉然后接在MCU上,不知道数据可靠不?

网友A:
不会吧!我经常用啊!怎么从来没丢国数据呢?

网友B:
这种东西都太成熟了

不会有问题的,多半是你的程序问题。

网友C:
程序有问题,显然。

楼主:
呵呵,ls各位是谁24c04还是FM25CL64呢?

AT24C04的WP如果设置为无效的话,受干扰确实容易丢数据,不是程序问题,因为用2404的时候我的程序从来就不写EEPROM。

  FM25CL64有软件写保护,估计这方面会好一些,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个东东?

网友D:
反正俺不会失去WP~~~

楼主:
是啊,上次设置WP无效是个大的失误

ls的WP是怎么处理的呢?也是接到MCU的一个IO然后再下拉的吧?

网友E(2016-04-25):
25CL64是SPI口把 .楼主的意思应该是24CL6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