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问题

楼主(2007-03-04):
以下是关于数字电压表的个程序,有几点不明白,那位指教一下,谢谢先!!
1.unsigned char dispbuf[8]={10,10,10,10,0,0,0,0}指的是什么?
2.temp=getdata*235;
    temp=temp/128;这两行起什么作用?为什么要这样写?
3.P1=dispcode[dispbuf][dispcount]];
  P2=dispbitcode[dispcount];这两行是什么意思?特别是这两行请详细地解释一下,拜托.举个例子比如测的一个3V的电压,他的工作过程是这么样的?
问题很多,大侠也许会觉得很啰嗦,但还是请您花费点时间解答一下,体谅一下初学者吧!谢谢了!!

#include <AT89X52.H>

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[]={0xfe,0xfd,0xfb,0xf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ef,0xdf,0xbf,0x7f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00};
unsigned char dispbuf[8]={10,10,10,10,0,0,0,0};
unsigned char dispcount;
unsigned char getdata;
unsigned int temp;
unsigned char i;

sbit ST=P3^0;
sbit OE=P3^1;
sbit EOC=P3^2;
sbit CLK=P3^3;

void main(void)
{
  ST=0;
  OE=0;
  ET0=1;
  ET1=1;
  EA=1;
  TMOD=0x12;
  TH0=216;
  TL0=216;
  TH1=(65536-4000)/256;
  TL1=(65536-4000)%256;
  TR1=1;
  TR0=1;
  ST=1;
  ST=0;
  while(1)
    {
      if(EOC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OE=1;
          getdata=P0;
          OE=0;
          temp=getdata*235;
          temp=temp/128;
          i=5;
          dispbuf[0]=10;
          dispbuf[1]=10;
          dispbuf[2]=10;
          dispbuf[3]=10;
          dispbuf[4]=10;
          dispbuf[5]=0;
          dispbuf[6]=0;
          dispbuf[7]=0;
          while(temp/1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dispbuf=temp%10;
              temp=temp/10;
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dispbuf=temp;
          ST=1;
          ST=0;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t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CLK=~CLK;
}

void t1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0

  TH1=(65536-4000)/256;
  TL1=(65536-4000)%256;
  P1=dispcode[dispbuf][dispcount]];
  P2=dispbitcode[dispcount];
  if(dispcount==7)
    {
      P1=P1 | 0x80;
    }
  dispcount++;
  if(dispcount==8)
    {
      dispcount=0;
    }
}

楼主:
咋就没人回应一下呢?

是问题太繁琐了吗?还是太基础了?

网友A:
很基础!

LZ还是找本书看看吧,都是很基础的问题。书上都能找到答案的。
2.temp=getdata*235;
    temp=temp/128
  就是:temp=getdata*235/128

网友B:
NO

很显然,该程序在P1口接数码管的A,B,C,D,E,F,G
在P2口接3个数码管的位选.(使用高三位P2.5-P2.7)
将dispcode,dispbitcode转换成二进制就容易看出了.

C语言很重要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