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程序写入问题

楼主(2007-03-04):
我想用单片机89C52写了一个程序(C语言),用lcd显示的,但是出现了如下的一个问题:
我要记录的数据比较多,我把先写了一个测试的程序下去试过是正常的,但是当我写了更多的数据进去时lcd就没有显示了(keilc没有出错误和警告的),当我再减少我的记录时就只能显示部分内容且输入无效,当我再进一步减少后就正常了,像之前的一样。我想问,是不是储存的数据太多会导致单片机出错?但是keilc没有显示任何异常哦。

网友A:
查一下你编译链接后,目标代码的长度是否超出芯片的存储

若编译链接的设置没有配好时,这种情况是不会报错的。

楼主:
疑问

我要储存的东西肯定还没够8k,但是如果加上程序都不知道了,但是那个hex文件有15k大小,不过keilc没有说错,我在选cpu那里我觉得是没有选错的。

网友B:
看一下编译信息不就知道了

Program Size: data=85.5 xdata=0 code=9374
code为程序大小

网友:
应该不是你怀疑的数据量过大的问题!

网友C:
对LCD的控制出问题了吧?

LCD是用什么驱动芯片的?
好好看看那个驱动芯片的数据手册,是不是把LCD的所有显示RAM都填了,还往里面送,造成出错了?

网友D:
看看keil编译设置存储器大小是 data么?

楼主:
疑问

但是4楼的那位热心人,我想问的就是那个data的单位是什么呢?上限是多少呢?我用的是89c52,还有的就是我说错的那个程序的data是8233

网友A:
data应是占用单片机的RAM容量,你的单片机有这么大的RAM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