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片封装三极管引脚排列是否都一样?

楼主(2007-03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用过的sot23三极管都是一样的引脚排列。

网友B:
TO BitFu

不一样. 要看datasheet. CBE和CEB都有.

楼主:
8050数据手册上没有SOT-23

怎么办???

网友B:
TO BitFu

怀疑ing.
  用哪家的东西就要看哪家的datasheet,别看看这家用那家.
    没办法时只好用万用表之类的东西量了.

楼主:
市场上买的不知道哪家的

自己测了,但我想知道如何从网上找SMD三极管的数据手册,
找了半天都是TO-92的.郁闷.

网友B:
找大厂的.

Onsemi, NXP之类的.
   江苏长电好像有中文的datasheet.
       能否告知表面的印字?

楼主:
8050不都是Y1吗?

Y1,找不到数据手册。

网友B:
O_O

我所接触到的贴片三极管印字都不止两位.LZ可以上图片不?
     我大多用BC847/857,2N3904/3906之类的.
          8050的电流要大一点.
              我查到数据手册后,再贴上来.

网友C:
如果找不到DATASHEET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啊!

网友D:

是不一样的

网友E:
SOT23/323脚型都一样

我以前那个厂做的SOT23/323脚型都一样,bce脚型.(IC最大一般在800ma-1.5a UCEO在50V)

网友F:
随便说说

  至少SOT-23的都是一样的.

网友G:
长电的8050:

S8050: J3Y
SS8050: Y1

网友H:
好像都一样

     在维修各种设备及设计中所遇到的!

网友B:
TO BitFu:我找到你要的datasheet了,内附.

谢谢JJG!!!
    不过datasheet是E文的,很奇怪......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3/2007310122256569.pdf

网友B:
注意印字在最后一行里.

网友I:
我遇到过的都一样,哪位遇到不一样的说说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