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按键揭秘

楼主(2008-05-07):
这个是市面上做触摸小家电产品最常用的一种方案,通过检测电压变化来识别有无手指按下,往各位"网兄"笑纳

楼主:
不过不同工程师做出来的在参数上有一定差异

不过不同工程师做出来的在参数上有一定差异,这些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见解了,没有最好的,只有适合自己的.

网友A:
能介绍下原理吗

能介绍下能介绍下原理吗原理吗

网友B:
按哪里读哪里啊

网友C:
监测交流的积分电压变化

  LZ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使用MCU的A/D监测交流的积分电压变化.
 这个东西过-20度到70度的高低温测试过不了关,而且防水做不好.上批量以后一致性差.有生产电磁炉的朋友说有30%左右的机器要调试而且售后触摸按键出问题的较多.
基本上大厂都不太敢用,

楼主:
这个已经很稳定了

一致性的问题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,前期很多程序写的不是很理想,我最后苦战半个月,写出了滑动扑捉思路,已经批量生产通过,抗干扰很好,比起合泰等专用触摸IC效果要好的多

网友D:
RE

楼主是否可以说说原理和你的滑动扑捉思路的程序思路

楼主:
思路就是抓过程,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比较基准值

思路就是抓过程,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比较基准值
比较基准值是很多问题的.

网友C:
请教一下

holtek的HT45R35,34的确不好用,问题很多.

一致性的问题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===============
这句话有好像有很大的问题,如果要靠软件修正产品的问题,它的基准又在那里?

美的的触摸电磁炉生产了几十万套,现在还是不太顺.当然他们不是用的这个电路.

楼主:
美的的东西我没有见过,可以发张图出来,大家分析下

网友E:
真有意思

网友F:
*

估计防水不好,能不能贴个测试程序?

网友G:
我单位大规模用了以后,现在都换成硬按键了...

太容易坏了。..

楼主:
这个量产很多了,没有什么问题

这个量产很多了,没有什么问题

楼主:
BBS出问题啊

网友H:
能否详细分析一下原理

楼主能否详细分析一下原理
受教了

网友D:
RE

思路就是抓过程,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比较基准值

思路就是抓过程,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比较基准值
比较基准值是很多问题的.

可以说一下抓的过程,不要说得太过于简单.

楼主:
人一点就明,灯一点就亮

网友I:
不错不错。。。

滑动我是这么理解的:
实时去采样端口的电压,做为基准。当然,这个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我想
如果遇到突变,表示有按键被触摸

楼主:
呵呵,多试验就会越做越好

网友J:
大概是自适应的意思

楼主:
那个没有这个好

网友K:
技术不极限啊!呵呵

网友L(2008-08-31):
触摸按键

这个触摸按键所用的45OKHz的方波是用单片机产生的吗?

网友M(2009-04-30):
9楼 思路就是抓过程,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比较基准值

我估计LZ说的抓过程,应当是平时一直采样一个背景电平(由干扰引起的),作一个参考基准,在采到一个突跳时,即认为是按下了.由于这个参考基准是动态变化的,所以就具有抗干扰能力,不知是不是这个思路?LZ应公开你的思路,与大家共享!

网友N(2009-11-22):
此兄弟的设计思路和我不谋而合,我的也很稳定

网友O(2010-05-22):
两位兄弟只字不漏,不感到憋屈吗?

网友P:
抓过程是不是指AD触摸时,AD的变化过程啊!还是请楼主点明一下。:handshake

网友Q:
大家就不要苦苦相逼LZ了。

这个东西虽然不是啥高深理论,

但也是人家辛苦调试,改进得来的。

人家点名思想,

我想大家只要用心,

应该都能搞的定

网友:
大家看MCHP的触摸按键,现在做的非常好了,方案多多!
http://www.microchip.com/zh_cn/technology/mtouch/index.html

网友R:
可以说一下抓的过程,不要说得太过于简单

网友S:
LZ的这个东东,电路也太复杂了点吧。

偶琢磨出来的,比你的这个简单多了。我还可以做到识别 哪个是水,哪个是人体。

稳定性--下线后,只要简单的调试一下即OK(原因:MCU太垃圾,个体间的差异较大)。OK过的东东不会再出现莫名的问题。最关键的是IC的价格1元内搞定。根本也就不用什么 AD。用AD太浪费

偶的思路也没你的那么复杂。我就是发现,无论怎么着,工作时,有个典型值。

网友S:
回复 网友C:

这玩意在电磁炉上出现很高的不良率。应该不是这玩意不稳定造成的。

是电磁炉工作时,强大的 电场磁场干扰造成!!!触摸这玩意是基于容值的变化。所以,用在这上面,是否稳定,可以从理论上粗略感觉一下。当强磁场变化时,感应电流都能把锅加热了,那么与磁力线做切割状的PCB线,是否会有感应电流产生呢?若有,且此铜线又是监测触摸键,那么其微弱的电流即可影响准确性,何况这么大的感应电流,绝对影响准确性。因此,PCB画板的兄弟有没有考虑到这个细节呢?就算他考虑到这个细节,基于模具的造型,他很难做到 与触摸有关的任意导线平行于磁力线。

所以,卖触摸IC给 美的 的方案公司,就是一个不专业不敬业的公司。美的选择这种创意,也意味着大公司未必就有高人。  富士康说的就客观“我们有一流的客户,二流的设备,三流的人才”

------------
分析正确,给点掌声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