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电机调速问几个pwm的问题,恳请大虾指点!!

楼主(2007-03-05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是不是问题太菜了??怎么没人理我呀

网友A:
基本是那样的

1.,2.,基本都是这样的。
3.不一定非要用PID了,看你控制的精度和响应要求

网友B:
补充:

1、在特殊情况下才成立,例如:有时频率已提高到单片机PWM模块处理能力的上限,只有通过降低分辨率才能继续提高频率。
2、频率主要影响电机噪音、效率、电磁波污染,如果是做产品,频率和占空比都要考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