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K型热电偶测量温度,用什么运放比较好,冷端补偿怎么办?

楼主(2007-03-06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我想这样不知道行不?

按0度冷端测量,另外测量室内温度,最终结果减掉室内温度!

网友:
拿室温当做冷端

首先使用18B20测量室内温度,然后反查电偶分度表,然后再测量电偶的输出,然后把这个两项相加,再去正查电偶分度表就可以得到温度了,
运放使用ICL7650或者OP07都行,精度不高就使用OP07,高精度就使用7650

楼主:
温度是想加还是想减,?

楼主:
运放用LM358行吗?1-2度呀

网友A:
LM358是性能很不怎么样的运放

以我的经验,肯定不行。

楼主:
op07 可以吗?价格一般为多少?

网友B:
op07可以了,我都是用它

网友:
kcl123

kcl123
你说的有问题!
平时测量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取得0度的冷端温度,所以只能室温代替冷断温度。这里面涉及到第三导体定律,回去看看非电量电测技术,里面讲的很多。
LM358肯定不行
  就用OP07吧,很便宜的1快多一片。
不过温度测量很难做出高精度来,因为电偶的输出是非线形的,就要需要非线形拟合,1-2度的精度估计有困难,

楼主:
实在不好做我看用薄膜pt100热电阻,主要成本太贵了!

网友C:
PT100贵,热电偶也不便宜……

LM358肯定是死路一条。

呵呵,精度1~2度基本上是天方夜潭,一般能做到5度精度就不错了。

冷端的问题:
真实温度肯定不能用测量温度和冷端温度直接相加减求得的(冷端稳定在0度例外),一般需要把冷端温度通过分度表反推得到电压计算才可以。

OP07的精度也不怎么样,而且还要有很多的硬件调试,俺比较喜欢用MCP609

楼主:
热电偶K型的线好象只要3-4员就够了,pt100薄膜的起码要地元以

网友D(2019-10-08):
引用 网友C:
LM358肯定是死路一条。呵呵,精度1~2度基本上是天方夜潭,一般能做到5度精度就不错了。冷端的问题:真实温 ...

主要是PT经不起震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