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基于51单片机 光照强度测量系统设计

楼主(2008-05-07):
想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光照强度的测量系统,主要功能如下:
1 将光照强度转化为电信号,通过A/D采样得到数字信号
2 将得到的数字信号用数码管显示
请问用什么光照强度传感器比较好,最好有该传感器的使用手册,要是有设计好的整个硬件电路就更好了,感谢各位大虾帮下忙呵

网友A:
首先你要有指标吧

楼主:
回复2楼

能够测量日常关照强度就可以,光照强度在0--100000lx之间
想采用8位的A/D进行量化,测量精度在100000/256左右即可
请问用光敏二极管可以不 (传感器想简单点)
在网上查了点资料,一般的传感器满足,电流和光强的线性关系,有利于设计
但不知道那种器件较好用,且比较简单便宜,望指点

网友B:
呵呵......我也想了解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