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异常发热有哪些可能阿?

楼主(2007-03-06):
昨天下午开始连烧了两块芯片,今天上午又烧了一块
同一块电路板,前几天调试时都不会如此发热,
昨天下午也就在软件的两个地方加入计时器中断使能,想必不该是这个原因

症状表现:
昨天下午发现复位按键无效了,单片机无法复位,但是复位脚上有高电平出现,说明单片机死机了,一摸,原来热得厉害,拿下来访到编程器上,提示09脚(复位脚)连接错误。怎么试都不行,是因为烧坏了吧?

拿来一块新的芯片,烧,提示35脚9脚连接错误,多试几次,发现可以烧进去了。
但是插到板子上调试,也会发热,并且也烧坏了。

第三块芯片上场,正常烧录,并且冷静的调试到今天上午。上午调试一个多小时(期间正常工作)发现又死机了,原来烫得厉害。拿下来烧写,也是提示09脚连接错误。

这会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还有

现在我又拿来一块烧
编程器有提示09脚错误,或者提示09脚21脚等连接错误

新片子阿!怎么会这样?编程器有问题?RF2148编程器,78E58单片机

网友A:
坏了,IO口拖太重(电流太大)

网友B:
编程器坏了!你的编程器可真会“烧”片子

楼主:
编程器坏了的话,怎么烧进去运行也是好的呢?

知识几分钟后太烫了就死机了

网友C:
外部有强制拉低或拉高IO的可能

楼主:
发现又一个叫被强制拉低到 1V 了

这样就烧片子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