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用什么光耦隔离?

楼主(2007-03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TLP521恐怕不好!

注意上升下讲沿~~

网友B:
如过输出到每相的可以,如果是斩波频率或输入信号建议6N137

TLP521因系日产,不建议使用,建议使用K3010直接替代,免费样品请联系我

楼主:
to:sun0_liang
800PPS也就1.25mS/脉冲,而TLP521的Ton=2uS,Toff=25uS,应该没问题吧!
to:highway
是输出到每相的,就是521驱动NPN三极管开断每一相。
K3010内部不是双向触发二极管吗?通交流不错,但步进电机是直流的,打开后不就关不断了吗?TLP521有4路,其它还有合适的吗?最好是4路的,不然太占地方,因为我想控制两个电机。

网友C:
6N136

我们驱动器用的光藕是:

脉冲信号: 6N136,频率能有1M吧
方向信号: P521

网友B:
呵呵,你的图在哪里找到的,不对啊

应该是这样

TLP521-4也不建议使用,可使用KP1040直接替代
每相是可以这么用的

楼主:
我在21IC库里找到的

查了一下,KP1040,K1030是冠西的,台系的。不知道价格比520便宜多少?
支持一下。

网友D(2009-07-16):
需不需要高驱动

用6N136不能真接驱动电机吧,好像有一个可以真接驱动的隔离芯片啊,叫ADUM5230吧,可以参照一下。好像是ADI的磁隔离IC系列里的产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