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辑器输入问题

楼主(2007-03-06):
我用keil RV3.5版本,结果在编辑器离显示和光标不一致。
这样的话,我在光标位置输入一个字,结果跑到后面去了,我用的还是英文字母
同时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也不对,结果字母y显示成了v

如何解决?

网友A:

最好不用汉化的

网友B:
随便说说
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改成正常显示(非斜体)可以有些改善,但也不能完全正常,
不知能否彻底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