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测得温度偏低,加上拉电阻和不加测出来的温度一样

楼主(2008-05-08):
小弟用一个封闭的容器对水进行加热,我的Ds18b20贴在桶壁上面,而把温度计差入水中,得出来的结果相差20度左右,有这么大吗,是不是我的硬件有问题?
ds18b20测得温度偏低,加上拉电阻和不加测出来的温度一样,不知道是怎么了
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谢谢

网友A:
自己判断是桶壁太厚的缘故还是没贴紧

网友B:
上不上拉和测得的结果没关系!

你没试试测室温准不准?!

楼主:
室温还是挺准的

室温还是挺准的,和温度计很接近,但是就是给那个烧水的测 就不准了,
这个该怎么办啊,难道要做个表,还是把温度计放水里面去.

网友C:
我认为

必须放到水里,和温度计同样的测试环境才可以,否则测量不准确!上拉电阻加不加不影响温度的,线长了需要加上拉电阻增强驱动能力!

单片机初学者进看我的博客:
入门资料,开发板等资料
http://blog.**/ahai0306/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ahai0306/

网友D:
求教

   我用18B20测温度,偶尔会有差别很大的值出现.上下跳动很大.

楼主:
哈哈 ,弄完这个就和单片机无关了

哈哈 ,弄完这个就和单片机无关了

楼主:
ds18b20能撇水里面吗,防水?

ds18b20能撇水里面吗,防水?

网友B:
测水温就不能用这个!

用pt100吧

网友C:
我没有用在这方面的

不过我拿塑料袋包住18B20,放水里,倒是可以的

单片机初学者进看我的博客:
入门资料,开发板等资料
http://blog.**/ahai0306/
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ahai0306/

网友E:
加不加上拉没区别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