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问题

楼主(2008-05-08):
为什么单片机输出端口在不接ULN2003时输出高电平是4.6V,再接上ULN2003后高电平只有0.3。而且ULN2003也没有导通。我用单片机的是P89V51RD2.

网友A:
你测的是那里的电压

   你说的0.3V是测那里的电压,是CPU脚还2003的输出脚的,最好能发电路图来看看

楼主:
都一样

因为弹片机的输出跟ULN2003的输入连在一起了

网友A:
你对2003的了解不够

    多看看2003的资料吧

网友B:
一般外加2K左右的上拉电阻即可~~~

楼主:
FJ

是,要加上拉电阻。才能正常工作。谢谢啊!!

网友B:
哈哈~~~是89s52芯片质量问题害得俺得到的沉痛教训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