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用单片机控制空调

楼主(2008-05-09):
我想用单片机控制空调,不用空调上的温度设定功能,比如如果房间的温度比较高时启动空调,温度合适时关闭空调。该如何实现呢,请各位指教

网友A:
用单片机做个遥控器不就可以了吗,

网友B:
可以用用我们的红外遥控学习模块

http://www.yofeng.com/irlearn.asp

网友C:
楼主是想做个自动的吧

其实用单片机做也简单,主要是温度检测,当室温高时,发送空调开机码,打开空调,当温度低时,发空调关机码,关闭空调。

网友D(2008-08-27):
是啊,单片机一直工作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