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!!准备使用AT89S51的同仁也应看看

楼主(2007-03-07):
 之前我写了一段程序,用仿真器仿真都已经没有问题了,然后我把程序烧入AT89S51的片子内,结果没有与其的效果,莫非是我硬件的原因,我一个一个的排查均是正常的。然道是我程序的原因,我觉得很奇怪啊,在仿真器的环境下一切正常,然后我就加进去测试程序,一点一点的走,还是没发现什么问题,就发现在定时器中断的地方程序就不走了,折腾了我一个星期,最后没办法,找了一块AT89C51的片子,把程序写进去一切正常。
 后来我急上网寻找S51和C51的区别,都说是完全可以兼容的。
 最后我终于发现了,原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遇见这个问题了,就是S51的芯片对采用定时器中断根本就不反应,原因为
两种不同架构的MCU
89C51属于复杂指令系统架构(CISC),而89S51为简单指令系统(RISC)的AVR系列MCU。
一、实际的端口驱动能力
有不同的地方。
一、实际的端口驱动能力不足的要加上拉4.7K
二、端口在变化时的edge的斜率不同。
我现在知道原因了,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定时器中断的这个办法,很急,有没有高手能够帮我出点主意,帮我解决一下这个燃眉之急。小女子在此拜谢各位!

楼主:
在线等候,燃眉......

网友A:
不可能

中断不可能这样啊。要是真的话早发现了

楼主:
事实上就是这样的

我还让我一些做单片机的朋友也试过,不信的话请大家讲下面程序烧一下试试,用C51和S51的分别试试,就会发现问题。

#include "reg51.h"
sbit P10=P1^0;
unsigned char t0fg = 0;

unsigned int  n;

main()
{

        TMOD = 0x21;
    TCON = 0x11;
    ET0 = 1;

    ES =1;
    EA=1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if (t0fg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P10=0;//在P1.0口点一个发光二极管

      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              P10=1;
      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
        }
}
}
//定时器中断
  void t0_int() interrupt 3
{

        t0fg=1;

}

网友B:
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问题

1、89S51不是RISC的AVR系列MCU,是和89C51一样架构的MCU。S51只是在C51基础上了个ISP,另外增加一点增强功能(如WDT、双DPTR等)而已。
2、如果真有你说的这种问题,你要找的是厂家:可以向厂家索赔了!

网友C:
T0应该是interrupt 1吧。

T0应该是interrupt 1吧。

网友B:
晕interrupt 3是T1中断interrupt 1才是T0中断

interrupt 3

楼主:
我知道T0是1

我程序里面的3是在1没有响应以后改的,大家可以把它改成1,其实无论是T0还是T1都没有区别,都没反应

楼主:
我还打电话给代理商过

结果他叫我去找卖家,他还以为是质量问题,很郁闷的,我换了不止十片芯片了

网友D:
我同意liqimcu 说法

我现在用的也是S51,但是还用C51的方法和格式.以前的代码不还是能在S51上正常运行的(定时串行中断都有用到)

网友E:
没问题

这个程序我写进了89S52,P1.0一开机就闪光了

楼主:
我记得我也用过S52的

当时也是不闪的,我再试试

楼主:
根本就没闪嘛

我用S52的没闪嘛,不知道是怎么让它闪的,还有一个问题,我用的是直插式的芯片,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原因的影响?拜托哪个高手亲自烧一下试试看,我们都是做技术的,要按照事实说话。

网友F:
随便说说

  5楼说的是对的.
  建议仔细看看DATASHEET.
  另外你的TR0没有打开,不可能产生T0中断.
    TMOD = 0x21;
    TCON = 0x11;
    ET0 = 1;

    ES = 1;
    EA = 1;
    TR0 = 1;  // 注意
void t0_int() interrupt 1  // 注意
{
    t0fg=1;
}

网友G:
换个烧写器(编程器)吧

估计是你的烧写器有问题,我就发现有的烧写器对S51/2支持不是很好,新片子能烧,然后就不能烧了,还有能烧到S52商业级(好像后缀是I)的正常,但是烧到工业级(好像后缀是P)有的就不正常

网友H:
->>>>>>

1、写个不用定时器的闪烁程序用同一个编程器写看正常与否;2、换个编程器;3、再次检查程序

楼主:
TR0的设置在TCON内已经设置了

楼主:
致loggerjy

你说的这个我已经试过了,用的是这个程序:
#include "reg51.h"
#define unit unsigned int;
sbit P10=P1^0;
sbit P11=P1^1;
sbit P12=P1^2;
sbit P13=P1^3;

unit n;

void main(void)
{

   while(1)

        P10=0;
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        P10=1;
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
P11=0;
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        P11=1;
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
P12=0;
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        P12=1;
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
P13=0;
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        P13=1;
        for(n=0;n<20000;n++);

    }
}

结果是在什么片子都好使,S51,C51,S52的,只要是加上定时器中断的,只有C51好用了,我用的编程器是西尔特的Z系列

网友I:
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!

我们单位现在用的也是S52,直接烧录原来的C51的程序很正常。而且相应中断都没有问题!
楼主说的问题,从没有听说过!

网友J:
一切正常!但要改成: interrupt 1

//定时器中断
  void t0_int() interrupt 1
{

        t0fg=1;

}

网友K:
我试过了,只要把interrupt 3改为1

就可以正常运行,楼主首先对C51和S51的描述完全错误,已经有给指出了,程序改过后运行正常,还有你的晶体是多少?如果晶体频率很高则会看不出变化延时时间有些短。

网友L:
哈哈,笑死我了

LZ太能搞了

不是你的程序不对(比如设置T0却只有T1中断程序),就是你试的芯片坏了:-)

网友M:
S52有那么多大虾都用了这么长时间了,也没听说有这个问题

还能等到LZ发现BUG? 太糗了吧.

楼主:
冤死了

听这些大虾们的口气好像是我哗众取宠一样,我本来就是碰见这些问题的,至于我贴上去的关于C51和S51的那个区别,也不是我编的,不信的话你去嗖嗖看,“C51 S51  定时器中断”我自己也急得很,另外我的确是让我的一个朋友也烧写了看看,结果确实是不可以,当然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不能响应的结果。我当然不能老拿经验不足的理由的给自己开脱,我也很希望高手们能给我们这些菜鸟多一些帮助。
不过,我现在确实是承认,这个程序在S51内是可以执行的,因为我让我的另一个师兄帮忙了,是可以的,我现在唯一可解释的是编程器的原因了..或许也不是.....

网友N:
q

没用过51的  只学过  一直用菲力普的
是不是LZ在烧的时候选项设置有疏忽?

网友K:
楼上提示的是,

楼主你在使用编程器载入.hex文件的时候请注意一下文件的结束位置,有些编程器自动获取的文件结束位置有问题,会导致文件不全,所以根本就不能运行

网友O:
还有就是ISP口的问题

我曾经遇见一个问题就是:我做打印机驱动,仿真器能行,烧芯片不行。怎么搞都不行,后来是ISP口有问题,把线拔了还是插上(我记得不清楚了)就可以了,感觉这个芯片不要在线烧,脱机烧比较好。

网友P:
有这么大的bug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