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的AD转换怎么做?

楼主(2007-03-07):
哪位高手说下,只用比较器 ,三极管,电阻,电容之类的器件再用MCU的普通IO口做2个不同类型的AD转换器?

网友A:
用mcu片内A/D不是更简易?!

网友B:
前年的无线电有,网上也有。(用at4051,内置比较器)

网友C:
随便说说

  周立功的网站上有例子.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