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单片机有效测试64根导线的通断情况

楼主(2007-03-07):
我想过用四个74154译码器来扩展I/O口以达到64个口,然后导线连接64个发光二极管,用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情况以判断导线
的通断,但这样做要用上64个发光二极管很麻烦不划算。。

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思路,请指点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建议

1.用电阻分压,产生64个不同的电压在64个导线上,然后在另外一端测量电压。
2。向64个导线发送不同的编码,比如用UART发送1字节的端口号码,再在另外一端接收检测。

楼主:
这么复杂啊。

网友B:
组成开关阵列

楼主:
楼上的说详细点好不好,谢谢

网友C:
把64条线的一端全部短接并上拉到逻辑高,另一端接多选一开

多选一开关的个输入端弱下拉接地,多选一开关的输出接单片机,单片机控制多选一开关分别选择某条导线,导线通时应检测出“1”,导线断时应检测出“0”。

网友D:
一般要测通断混反~~~

实际就是键扫描电路~~~

楼主:
6楼的方案不错

楼主:
我现在主要问题是选择什么芯片做接口扩展,还有怎样显示

373?
LED?
数码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