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232标准串口数据的格式?请教

楼主(2007-03-07):
我就记得是有一个起始位,一个终止位,但不知道他们是高还是低?平时无数据的时候,串口是高还是低?谢谢了,

网友A:
起始位是低电平

电脑上的是+12V,单片机是0V,终止位(停止位)是高电平,电脑上是-12V,单片机通常是+5V,平时无数据时当然是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