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关于液晶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09):
请教个问题:在显示点数较少时,能否用单片机的IO口代替液晶驱动芯片的SEG和COM直接推液晶。就像驱动LED那样。

网友A:
可以,我已经成功用过

楼主:
请教楼上的老兄

 请问用I/O直接推液晶要外加电路吗?有没有相关资料参考一下。

网友B:
网上有资料.自己找找呗

要利用单片机输出高,输出低,输入.三种状态,使IO口输出VCC,1/2VCC,0三种电压.
印象李好像是义隆的网站上有介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