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多层板的过孔如何从全透孔改为隐藏孔?

楼主(2008-05-09):
PROTEL99SE
呵呵,没有用向导直接用双面板加了两个层,但发现过孔都是全透方式的,想改动为隐藏式,但怎么找也没找到在哪里可以重新设置

~~,似乎除了用生成PCB时用PCB建立向导才可以设置外,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设置了?!

网友A:
不懂,做PCB最多做过2层..

网友B:
你先要在 板层结构里设置为多层板

然后再添加钻孔对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直接双击过孔,里面可以选择开始层和结束层。

网友D:
全局修改

楼主:
~~

benladn911回答的就和我上面说的那样,呵呵,你说的那是在向导里面搞,但我早就生成了PCB并画好了,但最后想把过孔搞成隐藏式的,所以你的方法似乎不行。

computer00:你说的也不对,VIA属性里面可以设置开始层和截止层,但如果过孔是全透型的,那么在别的层也是会钻孔的,呵呵,例如我现在想把中间两层上的过孔设置为不在顶层和底层钻孔,这时候在VIA属性里面根本就无法修改了,因为里面根本没有设置过孔是全透型还是隐藏型的选择项,所以你的方法也不成立。

ayb_ice:请问你说的全局修改在何处修改?呵呵,我实在没找到哪里可以修改!

网友C:
应该不会吧?我设置之后,可以直接在上面走线啊

如果有到那一层的话,走不了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