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8寸 LED 帮忙很急

楼主(2008-05-09):
高手帮忙了
    你们说怎么样控制位选通或断  现在是 导通关断数码管都亮
怎么样能使关断灭阿  p2.6位选 p1.0-p1.7为段选

楼主:
求助

好不容易传上来  请指教

网友A:
你用12V外部电压,单片机IO输出是5V

8550一直导通,那led肯定一直亮了

楼主:
原因

但是 LED需要12V的驱动电压   补充下 还有2.3寸的LED
存在同样的问题

网友A:
你用一个p+一个n组合即可

还有你那个9012应该换成n管.

楼主:
楼上

请问您是说把9012换成9013  是吗 还是级连一个9013?

网友A:
换 , 程序变高选通

楼主:
问题

请问 我在电路上进行复位 所有的段都灭
 可是我写了个不断变数的程序 大约1S一次变化 有的段就不灭仅仅变暗

网友A:
兄弟,拿示波器量量不就知道了吗!!

网友B:
三极管用法不对

对于PNP管,截止需要BE电压为0,12V供电,IO最大为5V,不能使PNP截止,所以不行,可以使用NPN来驱动PNP管,同时PNP的B和E之间连接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了

楼主:
改后的电路 对吗?

这是经过修改后的电路   请指教

网友C:
最左边的换成NPN的9013

网友D:
一般原则:

对地:NPN
对电源:PNP

楼主:
关于消隐

请问我是按照上图连接的电路图 进行显示温度(2位)就可以关断 没有问题;可是我将程序换成扫描四段的时钟程序时就存在消阴问题了  ?
 再问下用PNP驱动NPN 和NPN驱动PNP存在什么区别吗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