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自动升窗器的玻璃到位检测问题

楼主(2007-03-08):
拟设计一个汽车自动升窗器,需要根据升窗马达的电流增大来判断玻璃到位.我打算用A/D检测马达端电压来实现,电路如下,不知道可行否?因电瓶容量很大,是否要改为在马达上串联一小阻值电阻来检测呢? 谢谢!

网友A:
数电机转动圈数

网友B:
最好别这样

采用马达电流检测应该用在玻璃卡位保护上,防止卡住,例如有异物,夹手了,到位检测可以采用传感器,例如中断开关之类的,不知对不对。

网友C:
检测

应当在马达电路中串联了、一个小电阻,检测电阻上的电压降,看堵转电流大小,控制是否到位。

网友D:
随便说说

与马达串一小电阻,然后检测小电阻上的电压,到位后电压上升.

网友E(2007-05-18):
楼主的升窗器做好了吗?

网友F:
在电机上串联一个电阻

在电机上串联一个电阻检测电阻的压降用窗口比较电路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