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T48R06A的编程

楼主(2007-03-08):
   请问那位大哥能给我一段48R06A-1控制LED的程序,汇编时选择的CPU是什么

网友A:
参考一下

HT48R06与HT48R10是一个系列的东东,后者I/O口多点,指令是一样的.

注意:
1.汇编时选HT48R06.
2.程序第一行改为"#include ht48c06.inc"

点这个下" 用HT48C10实现流水灯.pdf"→ 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3/200738194912282.pdf

网友B:
HT48R06

HT48R10A-1有RTC功能,OSC可接普通晶振,也可接32768,也可以当IO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