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89S52的P0口上拉问题

楼主(2007-03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仔细研究一下单片机的内部原理图

P0,P2好像是内置上拉电阻,不用外接了,
仔细研究一下单片机的内部原理图,或许你会得到答案。

楼主:
P2没有上拉

P0口做数据地址分时复用的时候才接内部上拉电阻,我是拿来做普通的I/O口用,P2口并没有上拉.

网友B:
不可能吧

p0口做普通的io口应该加上啦啊!我一般用4.7k的

网友C:
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影响复位了.

楼主:
我也怀疑过复位电路

但没查出什么问题,晚上回去再查一下

网友:
应该上来吧 不清楚 我也刚学

网友D:
随便说说

P0口做普通IO时才需要接上拉电阻,一般10K是可以的,如果IO不带负载才3.6V肯定有问题,带负载不可能是5V的,P2任何时候都有内部上拉.

网友E:
换一片试试

网友F:
随便说说哦

是不是有负载?

网友G(2007-08-10):
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

用P0口控制LED灯的显示不行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