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想越迷糊,求助高手。

楼主(2008-05-09):
假设有一个函数 void func(void ), 在C51下,应该怎样编写语句才能使得编译后的汇编语句表现为各种寻址方式?例如表现为:

立即寻址:  MOV DPTR,#FUNC

直接寻址:  MOV DPH, direct+1(假设是09H) / MOV DPL,direct(08H )

间接寻址:  .....MOV A,@R0 /MOV DPH,A ......

基址+变址寻址方式:....MOV A,@A+DPTR

网友A:
自己做一个C51编译器

估计不是太难,GCC不是有开放的源代码吗?

自己写的这个C51,喜欢怎么样的寻址就怎么样寻址,不过效率如何就很难说.

网友B:
有什么特殊用途吗?

网友C:
这有什么用呢?编译器不大好控制,不如插入在线汇编。

楼主:
C51完全能够实现LZ提出的要求.

2楼的意思是C51编译器没这个功能?等一等,等一等,我正在慢慢清醒过来。

有什么用途?——立即寻址和直接寻址显然代码效率最高。而间接寻址代码要长得多。指针并不是随便用的。有时很简单的目标,由于概念/方法问题,结果使代码比别人长了10倍,还不稳定,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

举例:两个程序员同样用C51解决上述问题,C语句两人看上去差不多,但是编译结果大不一样:

编译结果1: MOV DPTR,#FUNC

编译结果2:
MOV R0,#0X0B
MOV A,@R0
MOV R6,A
INC R0
MOV A,@R0
MOV DPH,R6
MOV DPTR,A

2个人差就差在:没搞清“寻址方式”的概念,以及C51中是怎么控制的。

网友D:
mov dptr,a?有这指令嘛?

楼主:
C51编译器干的,它有它的规则。

编译器,它愿意翻译成什么就翻译成什么。反正Ax51和它同样规则,最后是机器码F582。

楼主:
才想起来。

还有一个原因:5楼好像是拷的反汇编码,在REG52.H中有一条

sfr16 DPTR = 0x82;

而0x82同时也是DPL的地址。所以,反汇编DPTRDPL都一样。

网友B:
自说自话?

楼主:
呵呵,教研室几个师兄弟共用这个ID、和这台机器。

我不同意8楼师兄!
5楼的是编译结果,不是反汇编结果。MOV DPTR,A  在Ax51下绝对能汇编通过,得到的机器码是F582。

楼主:
很简单的问题,产生很复杂的后果。

由此可见,中国为什么做不出自己的OS。不是没做,是做出来了无法运行,或者动不动崩溃。动辄几万行的程序会有多少这样的不稳定因素?结果原因是基础概念还不清楚。

这跨越式/飞跃式追赶,把基础的东西跨漏了。空中建阁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