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9012!?

楼主(2008-05-10):
为什么这样接也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A:
不奇怪,这么接是能用,特性差点而已

网友B:
不奇怪。

三极管C、E结的结构本来就相似,只是掺杂浓度不同而已,反过来接的三极管同样可以工作,只是放大倍数很低。楼主回忆一下60年代是如何用指针万用表分辨三极管C、E极的就知道了。

网友C:
CE反接,放大倍数小很多,但是也能放大的。而且饱和压降低

网友D:
同意圈圈

网友E:
这样接,9012类似一个二极管,导通时可以测C极电压看看

网友E:
并没表现出三极管的特性

网友F:
呵呵,俺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!

做硬件设计的把9012的C,E极搞反了,而这个9012恰恰是作为IC卡座的电源

开关的。结果发现就是读写1604卡的时候一切正常,但读写45D041的时候却

老出错。

在软件方面检查了好久,没发现什么问题。最后很偶然地直接把5v往IC卡座

上送,一切正常!再然后才发现,原来9012的C,E极搞反了!但就是因为即使

9012搞反了,它还是能工作的,只是放大倍数小很多。结果就是对电流要求小

的1604卡能读写,但对电流要求大的4541卡写入不正常。。。

网友G:
喜欢楼主动漫的电路图

喜欢楼主动漫的电路图

刚开始学单片机的进来看看我的博客:
有很多入门资料,以及实惠的学习板
http://blog.**/ahai0306/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ahai0306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