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怎么才能最省电

楼主(2008-05-10):
当单片机睡眠的时候怎么才能最省电?要达到10uA以内,I/O是设置输入还是输出?如果是输出的话是输出0还是输出1?

多谢大家!!

网友A:
断开电源

网友B:
要根据外围电路确定I/O状态

网友C:
断电...按 任意键上电???

网友D:
如果没有上拉、下拉电阻

输出和输入都一样,不耗电。
原则是设置为输入,保持为复位时候的电平,这样重新工作的时候容易控制,写程序可以减少漏洞。

网友E:
啊这样的

网友F:
俺的一点亲身体会

单位宿舍配的是National的老式空调,空调遥控器用2节1.5v 7号电池供电,

上面的段码液晶屏一直都是显着的,包括温度,当前工作方式,甚至时间

显示,2节小电池用上一年时间都绝没有问题的。隔年夏天的时候,遥控器

拿出来,照样能遥控。

而单位办公室用的是格力空调,液晶显示只在按下按键的时候才显示。但电

池都用不到两年的。。。

网友G:
几种方式

1.工作电压要尽可能的低.
2.工作频率要尽量的低.
3.睡眠前要根据外围电路,和内部上下拉电阻设置状态.

网友H:
干脆自毁省心~~~

网友I:
多睡觉,少干活。

网友J(2010-06-08):
最简单的办法,选择一款省电型的MCU,
向您推荐一款:TM57PE12
我司已经在试用,十速的新款产品:低压特性,1.5V也能正常工作,非常适合用在两节电池供电产品上!
交流QQ:8040863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