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单片机的A/D输入范围

楼主(2007-03-08):
输入范围应该是0—3.3V的电压,现在我要求输入的电压信号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215倍,这个情况是不是会导致小信号的不准呢?

网友A:
我记得:音频处理的时候,为了降低小信号量化

误差,采用的是非等间距量化编码。但是普通AD转换器好像都是等间距的。

网友B:
MSP430是的ADC是10位或12位的,你自己去算下可以分多少格

要绝对准确的话就调整基准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