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帮忙啊?(用单片机如何控制四个步进电机呢?)

楼主(2007-03-08):
用C51单片机如何控制四个步进电机运作呢?(4个步进电机不需要同时动作,一次只要动作一个步进电机就可以了!)
只要具体的硬件连接图或构思
程序我自己编就可以了
谢谢大家了!

网友:
那买现成的驱动器好了

现成的方便又不贵

网友A:
如果用一个单片机控制也是可行的

从串口接收数据?一般情况下,如果2相的电机,需要占用16个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