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点数转换方法

楼主(2007-03-09):
在C51中怎么把浮点数转换成BCD码??
各位大哥给我讲讲思路!!
小弟先谢谢了啊

网友A:
printf函数

这个函数有一个兄弟函数叫sprintf,输出不在显示器上,而是在一个字符串缓冲区里.

网友B:
随便说说

  分别把浮点数的整数和小数部分都转换成整数,整数你总该会转BCD吧.

网友C:
sprintf最简便,但是比较耗空间,可以自己乘以一个系数然后

……具体步骤3,4楼已经说出来了。

楼主:
精度

如果按照3楼4楼的说法,那精度可能会损失啊
如2.30可能会显示成2.2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