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进行串口中断跳转

楼主(2007-03-09):
  当进入一个死循环是,来了一个串口接收中断信号,进入串口中断处理,完毕后能否进入主程序指定的地址而跳出该死循环?

  用GOTO指令来实现可以吗?需要加入其他的定义吗?

网友A:
如果死循环是你自己控制的,可以用标志位来实现

网友B:
goto只能在函数内部跳转,

我感觉不能从中断函数跳到主程序中,没有试过,你可以试一下

网友C:
好好看一下进中断时,PC程序寄存器的的动作情况,就可以实

如题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