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谁知道把正12v转成负12v的芯片或者电路?

楼主(2007-03-09):
运放上要用双电源,可我现在的板子上只有正12v的电源,好像用DC-DC电源转换模块可以做到,有谁用过,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啊?或者其他办法,请赐教,不胜感激。。。。

网友A:
用模块成本比较高,不知你的具体情况

可取12V中点,或取+5V使用ICL7660产生-5V
需要模块的朋友都可以联系我,工业级别的:)

楼主:
具体地说

就是DAC0832输出电流量时要接运放lm345转成电压量,这个运放就需要正负12v双电源,我板子上只提供正12v电压,所以想找个片子直接把正12v转成负12v。。。

网友B:
这个电路出10个ma还是可以的。

如果你的单片机驱动能力足够,如AVR,555也可以不要,直接从单片机里用一个管脚输出一串脉冲,再接电容整流也能用了
图片里4001太慢了,用1N4148或1N5819

网友C:
推荐一个负电压输出的芯片

LM2990S-12

网友D(2013-03-10):
可以将+12V的反接啊!

网友E:
直接反过来接不可以吗?

网友F:
这么用的啊,很少,现在很多负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