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最便宜的,可以直接傻瓜式替换AT89C52的片子?

楼主(2007-03-09):
兄弟们能否提供个信息?
要傻瓜式的直接替换哦,编程方式可以改变,但要求硬件电路和程序完全兼容AT89C52,程序不需要任何改动的。

公司的一个产品有一定批量,低价最好!只能选STC吗?STC的样片还没拿到。

网友A:
还有新茂的52

楼主:
STC的89C52最便宜的千片单价可以在5.7,这个更便宜?

明天再问问,多谢多谢!
这两家伙的可靠性……起码还可以忍受吧?

网友B:
请给完整型号,ATMEL的价格也很低了,不过SYNCMOS的更低:)

楼主:
呵呵,老大来了,能替换AT89C52,DIP40封装的

就是最常见、最普通、最原始的那种,具体型号一时还记不起了,5V的。
晶体12M能工作就行啦
AT89C52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吧,叫AT89C52的就那一种吧?难道还有前缀也是AT89C52的?除了封装区别?

有一定量,直接替换,懒得烦神!
多谢提供啊!

网友C:
从价格或者说性价比方面讲,有3个选择

绝对价格下,如果有量,上海有家专做OTP51的公司,在所有标准封装的(DIP40、PLCC44、QFP44)51中是最便宜的,但如果不够量则不宜选用。市场上能买到的最便宜的51是新茂的,追求性价比的话则可用STC的。

网友D:
还有AT89S52哦

和AT89C52血缘最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