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仪隆的达人吗?想请教一个问题,程序在单步执行时为什么不

楼主(2007-03-10):
LED, ov, TE, ST, tc
仪隆单片机高手:
    不好意思刚用仪隆的片子,有许多地方不明白,日前自己写了一个跑马灯的程序,在单步执行时据然发现不对,请参考程序: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Ver.      : A.0
;CPU       : EM78156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;Special  Registers Define
INDI    ==      0x0     ;
RTCC    ==      0x1     ;
PC      ==      0x2     ;
STATUS  ==      0x3     ;
FSR     ==      0x4     ;
PORT5   ==      0x5     ;
PORT6   ==      0x6     ;
INTF    ==      0xF     ;
;Control Registers Define定义控制寄存器
IO_P5   ==      0x5     ;
IO_P6   ==      0x6     ;
IO_PD   ==      0xB     ;
IO_OC   ==      0xC     ;
IO_PU   ==      0xD     ;
IO_WDT  ==      0xE     ;
IO_IE   ==      0xF     ;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Bits define
;STATUS  Register bits  define
C       ==      0
DC      ==      1
Z       ==      2
P       ==      3
T       ==      4
PS0     ==      5
PS1     ==      6
;Interrupt status bits define
TCIF    ==      0
ICIF    ==      1
EXIF    ==      2
;Interrupt mask register bits define
TCIE    ==      0
ICIE    ==      1
EXIE    ==      2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accback         ==            0x10
STATUSback ==            0x11
temp1      ==     0x12
temp2      ==     0x13
flag1      ==     0x14
temp3      ==     0x15
flag       ==     0x16
tmcount1      ==            0x17
tmcount2     ==            0x18
tcc_count  ==            0x19
temp4             ==            0x1a
temp5             ==            0x1b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ORG     0
    JMP     MAIN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ORG     8
    jmp tcc_int            ;150us中断一次
    nop
    RETI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MAIN:
    MOV     A,@0
    IOW     IO_WDT
    IOW     IO_P5
    IOW     IO_P6
    clr     port5
    CLR     PORT6
    contr
    and a,@0b11010000
    or a,@0b00000001        ;1:4
    contw
    mov a,@0x01
    iow INTF
    eni
    mov a,@0x10
    mov fsr,a
clrram:
    inc fsr
    clr INDI
    jbc fsr,5
    jbs fsr,4
    jmp clrram
loop:
        wdtc
        ;call led1
        nop
        call led2
        nop
    ;    call led3
        wdtc
    ;    call led4
        nop
    ;    call led5
        nop
    ;    call led6
        jmp loop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ed1:
        jbc flag,0
        ret
        jbc flag,1
        jmp led1a
        bs port6,4

        bs flag,1
        jbc flag,2
        jmp led1b
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ed1a:
        bc port6,4

        bc flag,1
        bs flag,2
        ret
led1b:
        bs flag,3
        bs flag,0
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ed2:            ;
        jbs flag,3
        call led2out
        jbs flag1,0
        call led2_1
        jbc flag1,1
        call led2_2
        jbc flag1,2
        call led2_3
        jbc flag1,3
        call led2_4
        jbc flag1,4
        call led2_5
        jbc flag1,5
        call led2_6
        ret
led2_1: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s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1
        xor a,temp3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c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2
        xor a,temp4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bs flag1,0
        bs flag1,1
        clr tmcount1
        clr tmcount2
        ret

led2_2: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s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1
        xor a,temp3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c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2
        xor a,temp4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bc flag1,1
        bs flag1,2
        clr tmcount1
        clr tmcount2
        ret
led2_3: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s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1
        xor a,temp3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c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2
        xor a,temp4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bc flag1,2
        bs flag1,3
        clr tmcount1
        clr tmcount2
        ret
led2_4: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s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1
        xor a,temp3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c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2
        xor a,temp4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bc flag1,3
        bs flag1,4
        clr tmcount1
        clr tmcount2
        ret

led2_5: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s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1
        xor a,temp3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nop
        wdtc
        bc port6,5
        mov a,tmcount2
        xor a,temp4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$-5
        inc temp3
        djz temp4
        jmp led2_5a
        bs flag1,5
        clr tmcount1
        clr tmcount2
        ret
led2_5a:
        bc flag1,4
        bc flag1,0
        clr tmcount1
        clr tmcount2
        ret
led2_6:
        bs port6,5
        bc flag,3
        bs flag,4
        clr flag1
        ret
led2out:
        mov a,@0X01
        mov temp3,a
        mov a,@0x3b
        mov temp4,a
        bs flag,3                ;暂时的
        clr tmcount1
        clr tmcount2
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tcc_int:
        mov accback,a
        mov a,STATUS
        mov STATUSback,a
        mov a,@0x0B8
        mov rtcc,a
        and a,@0xfe
        mov IO_IE,a
        inc tcc_count
        inc tmcount1
        inc tmcount2
        mov a,@0X0c8
        xor a,tcc_count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int_out
        clr tcc_count
        inc temp1
        mov a,@0X22
        xor a,temp1
        jbs STATUS,z
        jmp int_out
        inc temp2
        clr temp1
int_out:
        mov a,STATUSback
        mov STATUS,a
        mov a,accback
        reti
我的程序目的是控制一个LED灯慢慢的点亮,我的思路是这样的,在9MS的一个脉冲周期内改变其占空比来实现,相同的占空比运行5次,可是现在问题出现在,我单步执行时CALL完一个子程序退回时没有退到下一个子程序上,而是其它的子程序中间位置上去?例如:我CALL完LED2_1后,应该退回到LED2程序下的JBC FLAG1,1这条指令吧,但是现在不是退回到这里?是什么原因,请帮忙分析一下吧,谢谢!

楼主:
没有人在吗?各位老大?

楼主:
各位单片机高手!请你们帮忙看一下吧,谢谢啦!

楼主:
没有人愿意指点一二吗?

网友A:
可能是分页造成的

以前用过458,156没有用过,但是好像都有分页,这样你在调用子函数前要设定页,过后要改回,还有一个子函数不能跨页写,必须在同页里。仿pic的单片机,如果会用pic的应该很简单。义隆有C编译器,直接使用C就不用管分页了

楼主:
不好意思!已经搞好了,是仿真器的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