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计时器定时精度的问题

楼主(2007-03-10):
试了一个简单的方波控制程序,用定时器0设定波长,定时器1设定占空比,程序部分如下:
void Tim1_int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1
{
    PWM = 1;                //PWM输出高电平

    TH0 -= PWMRegH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占空比
    TL0 -= PWMRegL;
    TR0 = 1;

    TH1 -= 800/256;
    TL1 -= 800%256;

}
void Tim0_int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        //定时器0响应函数
{
    PWM = 0;                //输出低电平
    TR0 = 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停止计数
}

根据程序,如果用12M的晶振可以产生1us的精确定时的话,那整个波长应该是800us,可是我用示波器看只有600多us,是我理解的不对,还是单片机的定时不准?

网友A:
用示波器看的不准

楼主:
......

周公,用示波器看的不准?那我还要示波器来干嘛?

我晕了

楼主:
都是在544us,貌似定时很准啊

楼主:
我知道错了,唉,周公表讽刺我了...

网友A:
知错改错,善莫大焉!

有勇气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