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虾 我这样的数据是否可以用来整定PID算法

楼主(2008-05-11):
我设定 Ki=Kd=0
Kp=16,设定温度为30度,发现测出的数据一直都在30度下,但是确实产生了了振荡,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种参数来进行整定,还是要继续加大Kp的值 继续测试?

楼主:
数据

26.2
26.2
26.2
26.2
26.4
27.1
27.8
28.5
29.1
29.4
30.2
30.5
30.8
30.9
31.1
31.2
31.2
31.3
31.3
31.3
31.3
31.3
31.3
31.2
31.2
31.2
31.1
31.1
31.1
31.1
30.9
30.9
30.9
30.9
30.8
30.8
30.8
30.8
30.8
30.7
30.7
30.6
30.6
30.6
30.6
30.6
30.5
30.5
30.5
30.5
30.4
30.4
30.4
30.4
30.4
30.3
30.3
30.3
30.3
30.3
30.2
30.2
30.1
30.1
30.1
30.1
30.1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8
29.8
29.8
29.8
29.8
29.8
29.8
29.8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8
29.8
29.8
29.8
29.8
29.8
29.8
29.8
29.8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9
29.8
29.8
29.8
29.8
29.9

网友A:
调制Kp只能减少静差不能完全消除静差

另外  这那叫振荡啊?

网友B:
在设置值两边发生振荡才是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