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可以保存程序运行产生的中间信息的单片机?

楼主(2008-05-12):
本来是用89C52做一个电机调速控制器,电机速度分为几挡。现在要求某次电机运行之后,下一次开机能够从上次的挡位开始运行。
这也就要求能够存储程序运行的中间信息。当然可以外加一个EEPROM来实现。

现在不想用外加EEPROM的办法。
有没有哪款价廉物美的单片机具有存储程序中间信息呢?

先谢谢了!

网友A:
很多mcu都有片内e2啊 stc的51就适合你用

网友B:
AVR的也有EEPROM呀

网友C:
运行中读写EE???算了吧.

网友D:
用数字电位器控制电机速度档

楼主:
不可能吗?

4楼的朋友,你想表达什么意思?是不是说根本不可能吗?
小弟单片机刚入门,才疏学浅,请赐教,先谢了!

网友E:
单片机刚入门?

那就是了。

前面几位大侠说的都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