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增加2个三极管以内情况下,如何用1个AD口+1个IO口扩成2路

楼主(2007-03-12):
AD精度可以减1~2位
不考虑使用外加AD、模拟开关IC等高成本

网友A:
模拟开关几毛钱也是高成本???

楼主:
当然!需要用3.3v的,至少也要1RMB,当然高了,三极管才几分

网友A:
先说清楚你的信号特征和产品的批量、成本要求

按说你也是论坛老手了,怎么连提问的智慧都不知道呢?

呵呵

网友A:
而且,CD405x不能在3V下工作吗?

在21上随便搜索了下,有报价0.23元的
用二极管或三极管做开关也是可以的,但对信号有要求

型号 生产商 货币单位 1pcs价格 100pcs价格 1k价格 10k价格 e-mail 发布日期
 74HC4051D PHILIPS  *币 01062102779 0.8   molectron@163.com 2006-05-20
 cd4051be Texas Instruments   *币 1.8     2005-08-04
 74HC4051 Toshiba  *币 0.57     2004-04-25
 4051 Texas Instruments  *币 0.57     2004-04-25
 4051 Texas Instruments  *币 0.33     2004-04-25
 4051 Philips  *币 0.54     2004-04-25
 4051 Philips  *币 0.23     2004-04-25
 MC14051BDR ONSEMI  *币 0.83     2004-04-25
 MAX4051ESE Maxim  *币 5.91     2004-04-25
 74HC4051 Fairchild  *币 0.81     2004-04-25
 4051 Fairchild  *币 0.47

楼主:
我问问,如果真的0.23基本上还是可以接收的

网友B:
无论如何也要用模拟开关

用三极管,附加误差太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