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个什么ADC?朋友们帮帮忙

楼主(2007-03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一般这类ADC,差分的很少。

就接口来说,一共就6个pin,VA,GND,VIN+,VIN-占去四个,接口就不太可能是SPI和Microwire了,TI、ADI、NS几个ADC大户,普遍喜欢这两个接口。只可能是I2C、I2S和1-wire,建议你可以到美信的网站上看看,或者到linear网上看看。

楼主:
不好找,谢了,

再去看看.美信好像没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