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W29C040P-90B三天了,没进展,真的没脾气了...

楼主(2007-03-13):
公司一种产品,本来是用AT29C040的,但是AT29C040已停产了,现在要换为W29C040,调了三天了,一点进展都没有!

读出来的全是FF

程序也已经检查N遍了

写入0AAH到05555H
写入55H到02AAAH
写入0A0H到05555H
设置扇区
写入一页数据:
        MOV     B,#80H
 WRITE_S1:
        MOV     A,@R0
        MOVX    @R1,A
        INC     R0
        INC     R1
        DJNZ    B,WRITE_S1
        LCALL   TIME10     ;10MS
其中:
高11位地址由74HC164 控制
程序一再分析了,没发现什么不对的.

大家帮帮忙,如果问题解决,最后会给出解决方案.先谢谢了!

楼主:
在线等...

我在线等...

网友A:
难道里面的内容本来就是FF???

网友B:
R0、R1置初值,不要跨页

楼主:
全是FF,没有跨页

是的,全是FF
------------------
没有跨页
-----------------

A里存储的是A8---A15
B里存储的是A16--A18
C用来选择上半页和下半页

        POP     B
        POP     ACC

        MOV     ADD_H,B
        MOV     ADD_M,A
        LCALL   LOAD_ADD;设置扇区

        POP     PSW
        MOV     R0,#80H
        CLR     A
        RRC     A
        MOV     R1,A

        MOV     B,#80H
WRITE_S1:
        MOV     A,@R0
        MOVX    @R1,A
        INC     R0
        INC     R1
        DJNZ    B,WRITE_S1
        LCALL   TIME10     ;10MS

楼主:
LOAD_ADD

LCALL   LOAD_ADD;作用是把高11位地址移入74HC164

网友C:
你不用调,那两个FLASH是一样的

要出问题是硬件错.

楼主:
用AT29C040完全可以

我现在用来调试的这块板,如果把FLASH换为AT29C040完全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换为W29C040就不行了...
读出来的数据全是FF....

楼主:
主芯片

单片机用的是AT89C52
晶振:11.0592MHz

楼主:
我试试...

我试试...

网友D:
ID不一样~~~编程是一样的

楼主:
擦除后再写也不行

系统初始化时就把FLASH整片擦除,然后再采样,存储..
上位机提取数据...
但还是不行......
提上来的数据: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65535.000

网友A:
W29C040坏了???

楼主:
没有一片可以

我一共买了十片,没有一片是可以的.

网友E:
看时序对不对,可能在临界值上面.

网友F:
呵呵

片子坏了的,现在29C040 WINBOND也很少出货

网友D:
选择类型很多,29x040/28x040/39x040

好做~~~

网友G:
你的程序是否检查了ID号

1.2个片子的ID号不一样.看下你的程序是否检查了ID号.
2.你是否读取boot block,并且boot block已经被lockout了.
  如果你买到的是人家的拆卸件,这个很有可能哦.
3.打开写保护,向非boot块写入一些数据,再读出来看下.
4.如果还是不正常,没办法,我就闪人了.

楼主:
好的,我再认真检查一下...

好的,我再认真检查一下...

楼主:
仔细检查了一下...

1: 程序没有检查了ID号;
2: 向非BOOT BLOCK写数据依然失败;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关注

这个贴子也发起有一段时间了,应该给大家一个结果了.
W29C040P-90B 这个芯片我已经暂停调试了,主要原因是为了赶项目....
不要因为一块芯片而影响了项目的进度..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用串口FLASH AT45DB081和大容量缓存W628512结合代替W29C040P-90B
取得了成功....

下面我给出几点调试经验,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...

1: 开始调试AT45DB081时,SO口怎么也没有信号出来,后来发现是这条语句写错了:MOV   A,BUFFER_1_READ,应该是:MOV   A,#BUFFER_1_READ,定义:BUFFER_1_READ    EQU  54H
所以用汇编时,应该细心,不要和C语言搞混了!

2:SO口有数据出来后,发现读到的数据全是FF,后来在SI,SO,CS,SCK,RDY全上拉了10K的电阻,并在电源端加了滤波电容,问题解决!

主要就是以上两点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至于W29C040,忙完任务后,会继续查找问题的原因,如果有结果,这里依然会给出解决方案...

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!谢谢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