断裂值如何记录

楼主(2007-03-13):
是这样的:我做的是拉压力测试仪器,记录瞬时值和最大值,当我拉一橡皮筋的时候,突然拉断了,那么我就要让液晶显示一直显示最大值和断裂时的断裂值,在程序中我不知道如何得到断裂值,我开始是这样的思想:将滤波函数得到的值赋给变量A,在AD转换函数里,将转换结果B与A进行比较,如果B<A*5%,(因为断裂的时值将很小,接近零)那么我就使这时的B值是断裂值.并使断裂标志为1.但是我运行程序的时候,不施加拉力,也没有什么断裂情况,不知道为什么,开始就是一不变化的值或者是零,不再变化.哪位高手搞过这吗?谢谢

网友A:
要足够高得采样率才能检测到的

楼主:
楼上的说的具体点,你那样的理由是什么

楼上的可以说的具体点吗?谢谢,高手们继续帮我想想办法

网友A:
没看出你要问什么。觉得你描叙的现象是正常的啊,是否你

有问题?

网友B:
断裂值?

是说刚刚要断未断的临界值还是断裂以后的值?如果是前者,应该是A不是B吧?

你如果是匀速拉动,我觉得应该算导数,或拉力变化率,当检测到比较大的负变化率,或最大的负变化率时,从该时刻采样值回退,找出拉力最大值,就是断裂值了,不知可否?

楼主:
不是最大值

拉断的时候实际断裂值不是最大值,是一不完整的抛物线,达到最大值的时候不会断,再往下滑点才会断的,5楼说的对,应该是B,不是A,但是并不是最大值,XWJ说的也对,可能还是我的采样速率太低了,谢谢,你认为采样率最低达到多少才会满足我的这要求呢?

网友B:
那就是最大负变化率的时候当时的拉力值了?

更方便了,不用往回退了,就是最大负变化率时候的当前值或紧前一个的拉力值。

网友C:
采样率和函数固有特性有关,不能确定的话就试验确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