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C8051F005的A/D转换及MODbus通信异常问题

楼主(2008-05-13):
    我用F005采集4路直流信号,并通过ModBUS与触摸屏通信.AD转换采用Timer0计时中断,Modbus采用串口通信中断.在调试中出现一个问题高不明白:
    采集一路直流信号,数据结果和通信都正常,但是当我增加一路信号时发现串口发送的数据不正常,数值跳变严重,而且作为指示通信状态的LED由正常的常亮状态变成频闪状态.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为:通信中断为高优先级,将高优先级改为Timer0后通信中断.急盼高手指点可能出问题的地方

网友A:
可能是中断中做数据处理的缘故

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,设计驱动程序的基本原理:
   采用队列。

网友B:
什么叫“增加一路信号时”

楼主:
toayb_ice 什么叫“增加一路信号时”?

原来用AIN0采集一路,再增加AIN1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