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串口通信程序,第一反应是采用中断+队列方式。

楼主(2008-05-13):
然后再考虑能不能裁减、替换、简化。

学会了这些基本原理,做ARM、PC什么的驱动程序都简单了。
要牢记:这是基本设计原理。

网友A:
我正认真听着。。。

网友B:
学习

以前也写过串口,总想用简单的printf或查询等待的方式,总无法想明白指针和数组的用法,有机会一定补补

网友C:
不懂计算时间啥事都干不成,首先得会计算时间。

得先保证接收的数据不发生溢出掉失。

网友:
从串口看编程...呵呵...

网友D:
是哦

在陈明计的书上有介绍,是刚开始的几页书的一个例子<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SMALL RTOS 原理及应用>

网友E:
坐下来听课

网友F:
有啥讲头?

本来就该如此吗!
有啥讲头?

网友G:
赞成所长中断+队列~~~

网友H:
支持中断+队列

我的串口就是这种方式,不过速率低,4800,数据多,120个字节,所以分成了几组,保证每组数据不要超过通讯量,在增加一个协议。

网友G:
飞船说的也很有道理

网友I:
中断+队列是最标准的做法

采用fifo方式,有效地设计接收缓冲区的长度,一般来说,可以解决接收数据溢出的问题,

除非主处理程序对缓冲区的数据处理太慢。

网友J:
中断发送,中断接收+fifo

网友G:
鉴定12楼马甲的干活

网友K:
哈哈,好呀,又讲课了

俺对一下
“写延时函数,第一反应是采用定时器,用结构体管理”,采用定时器延时,优点只有用的人才知道,利用Nop循环来延时,太浪费了,而且有多个定时器任务要求同时启动,分时到达时,不用定时器几乎无法实现。

网友L:
请教所长个问题

加入我的发送缓存是 20个字节
然后刚开始的程序不断的 printf向UART送数据
用FIFO将数据压入这20个字节的缓冲区
如果连续执行大量的 printf 函数的话(加入我需要送200个字节的数据)
这个缓冲一下子就满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?
显然将数据压进去队列的时间比UART发送的时间短很多。
是不是应该停下来等待队列有空位的时候再插入数据?
如果是操作系统的话应该切换任务吗?
加大缓冲区是个解决办法,但是用的不多,浪费RAM(动态分配?)

请指教指教。

楼主:
这样思考比较合适

单任务(或只多任务中只一个任务)发送数据,可以先检查队列状况,用状态任务号进行状态之间的延时处理,分解发送。

多任务发送的时候,必定加大缓冲区。都多任务了,怎么可能一个任务中死占着串口不放?

switch( task )
{
   case....
}
就能办得到,而且支持多任务运行。

楼主:
LS的说的是控制台操作模式

常见BOOTLOADER,原DOS下也这样,使用环境条件是一个最典型的单任务,这时候爱用查询就用查询。

采用中断+队列,可以支持多任务,几乎所有驱动都是这样做的。产品中更应该这样做。

网友M:
re

中断+队列

我用的中断+数组.好原始阿..

还没有领会队列的精髓.所长传授哇

楼主:
数组和队列

区别:
  数组使用一个索引访问,读和写
  队列使用两个索引访问,一个读一个写

  数组增加一个索引,就是对列的一个形状。

  队列常用指针方式做索引,
  用指针可以减少计算偏移的计算量。访问范围不受限制。
  一般在256之类,可以用数组下标字节访问,而超过256用指针好。

  队列是数组的扩展。

网友G:
读指针=写指针时认为队列空,写入后写指针与读指针相等下次

网友K:
环形队列的概念在“数据结构”上有详细的介绍

我想所长所讲的队列应该也是环形队列,环形队列用起来方便,在PC机键盘接口中就用到这种技术,PC机键盘按键产生中断,数据送缓冲区,X86MCU有空时或定时来查查缓冲区,有数据要处理就从缓冲区中获取按键码。

网友N:
哈哈,所长厉害

连我想做什么都知道了。确实是想做个命令控制台。
谢谢你的解答了。我再做做实验参透一下。

网友O:
串口发数据一般都这么做吧。

串口发数据一般都这么做吧。

说到延时,第一想到的是利用主循环延时。

网友P:
楼主讲讲啊!我也是用中断加数组的,队列是怎么弄的呢?

网友F:
找本数据结构,翻翻

找本数据结构,翻翻,
队列是比较简单的数据结构

网友:
没系统学习过,自己也不知道是啥招式

现在的单片机RAM很宽敞,给通讯划两片区域。一股脑的接收回来慢慢收拾,当然中间也有很多纠错,收拾完了把要发的数据放另一区域,然后开始发送。

网友M:
re

队列在数据结构里倒是很容易的..

一个指针插入.一个指针取出.或者可以构成循环的队列..

问题是不太清楚用在这里它比数组好在哪?

一般就用中断收字节数.解析后存在数组里.

最后解包的时候再从后台里把数组的数据取出...- -!

网友Q(2010-01-23):
我也是用中断加数组的:L

网友R:
看了这个题目,第一个反应就是:如果还有其他需要及时响应的任务,肯定完了。

网友S:
哈哈,我用了几次数组就用循环队列了,想了几天晚上想到用队列,后来看数据结构的书发现还是知识面太窄,对于搞单片机就应该多看点软件架构,数据结构上面的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