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,跪求:大侠帮忙解决!!

楼主(2008-05-13):
   目前在做RC531射频IC读卡器项目发现个问题:
RC531是数据与地址复用的并行接口,
而且只用到低八位地址。
单片机与RC531连接,片子~CS接地,控制总线正确连接,这
样的话如果P2连着其他控制信
号(通过上拉电阻到电源),这些控制信号有其他用
处。当访问RC531片子
(指令序列Mov   DPTR,#0x00FF;   Mov   A,
#0xAA;Movx   @DPTR,   A;)时,P2口
岂不是输出高位地址0x00?,  这样不是对我的
P2口的控制信号有影响?
请大侠解释,会不会出现影响,如果有方法解决,怎么解
决。
在线等回复!!!!!

网友A:
像这种情况使用MOVX @R0,A

楼主:
请问ayb_ice 用C语言怎么写?谢谢!!

请问ayb_ice 用C语言怎么写?谢谢!!

网友B:
使用pdata

*((volatile unsigned char pdata *)0x00FF)=0xAA;

编译之后的结果:
  1444: *((volatile unsigned char pdata *)0x00FF)=0xAA;
C:0x0987    78FF     MOV      R0,#0xFF
C:0x0989    74AA     MOV      A,#0xAA
C:0x098B    F2       MOVX     @R0,A

楼主:
十分感谢computer00与ayb_ice !!

想问下 用这样指令在访问外部 只有低八位地址的芯片时候是不是 对 P2口一点影响也没有 ,还是也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脉冲跳变?
在线等!!!!!

网友B:
没有吧,不然还要这条指令做啥。自己用示波器看看吧

网友C:
PData高位地址是由P2来设定的

P2口仍可做其它用处,也可参入总线译码逻辑。

楼主:
谢谢给位大侠!!小弟在此谢过!!

谢谢给位大侠!!小弟在此谢过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