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和51的区别

楼主(2008-05-14):
嵌入式mcu和51的最主要区别是不是:嵌入式mcu把局部变量分配在堆栈中,而51是没有把局部变量分配在堆栈里?

网友A:
原理一致,规模不同,策略不同。

网友B:
51也是嵌入式系统啊,典型的嵌入式系统。

网友C:
不是一码事

   首先这个问题就有点问题,嵌入式跟单片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做嵌入式可以用51做处理器,但也可以用ARM和DSP做处理器,这根据应用不同作出选择,而你说的51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处理器而已。

网友D:
一般来说上os的才能成为系统

一般来说上os的才能成为系统,

否则,

应该只可以归类为软件是硬件附属品的嵌入式产品.

网友E:
错误的问题

“上os的才能成为系统”---不同意,少数人的看法吧。

网友B:
os是什么?是操作系统,注意操作二字。

嵌入式系统,又不是嵌入式操作系统。现在很多人将嵌入式系统跟嵌入式操作系统混为一谈,
真是害人不浅啊……

网友F:
嵌入式早就包括51在内了,不要被人家忽悠了。

网友G:
根本不是这个问法

网友H:
嵌入式和stack没啥关系。

网友D:
什么叫嵌入式系统

什么叫嵌入式系统?

主体是系统,修饰词是嵌入式,

如果上了51的都能称之为嵌入式系统,那么只要能编程的东西或者能靠编程实现的东西,就能称之为系统?

系统至少要上一定规模,软件量较大,软件不是硬件的附加品,软件成为主角,
才能称之为系统。

不是说,不上os的,不能称之为系统,但大部分单片机产品,不能称之为嵌入式系统,也就是个嵌入式产品。

就如:
大部分招聘,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的,和单片机工程师是有区别的.

网友I:
我们把OS和51结合了,

不管你怎么理解,不管嵌入式啥意思,总之,51都满足嵌入式的含义,要啥有啥。

51也可以把局部变量存在堆栈里啊,详见:www.armecos.com《ucos51文档》。

买个《ucos51v2.03》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

网友B:
11楼的,什么叫做系统?大规模的才能叫系统?小规模的不叫

一个原子也是一个系统。从某种意义上,只要是具有某种功能的一个物体,它就是一个系统。
再退回来说,谁说51就不能写个大程序了?寻址支持16M的51也有。
另外,就算你的处理器能力再强,内存再多,系统再庞大,我也可以只放几条代码,
让它运行起来,这时软件这么小,难道就不能算嵌入式系统了吗?

专用的计算机系统,就可以叫做嵌入式系统。

网友J:
51就是嵌入式的一种嘛!

这还有什么可辩论的!打个比喻!就是一个是小学生、一个是大学生但都是学生!小学生学的东西少,但基础都有,数学语文英语一个不少;大学生无非就变成高数 CET4~6 什么的罢了!小学生也会算1+1=2!大学生也可以!但是有些时候小学生完成不了大学生的任务!比如微积分!(特殊个体除外)

网友K:
这个也有得好争论?

来点技术性的。。。鉴赏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