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光藕的输出侧低不下来的可能原因

楼主(2008-05-14):
请教光藕的输出侧低不下来的可能原因,单片机的输入脚,用光藕521进行了隔离,光藕的输入为低,可输出侧总有1.5V的电平,怎么也低不下来,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,和单片机输入口内部有关系吗?

网友A:
如果是上拉,你看看有没有饱和导通啊;

网友A:
减小限流电阻,把单片机去掉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