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02字符液晶显示小数点问题

楼主(2008-05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会啊,就是asc码啊

网友B:
送小数点的ASC II码就可以了

楼主:
是的,直接显示是可以的,呵呵!

我也试过了,但是显示的时候要在指针里面把小数点赋值,

网友C:
1602显示小数点

呵呵,放在字符串里也得啊.

网友D:
你是不是用的中文的。啊

或者干脆去查查ASCII码里的小数点是多少就行了

我的单片机学习博客:
http://blog.**/ahai0306/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ahai0306/